大短路之烧CPU,烧到奔溃

楼主(2017-11-26):
三台整整三台烧CPU的,一台台来啊。一个星期来的你说巧不巧。第一个联想B460,这个都知道烧铁壳MOS管,芯片,CPU。
这个最早的没图了,直接说吧。
简单MOS管呗换,测量没短直接上电没问题,再上CPU我靠有短路,再烧,呵呵。
过程就不说了,最后CPU供电,供电小IC铁壳MOS管全换了ok,就是给我的一块测机CPU也给烧了。
总结,这款CPU铁壳MOS管烧最好连供电芯片,上下管全换了,要不然反复烧到你奔溃。

第二台联想T460大短,来的时候心想拣鱼了。也没图。
大短就直接烧吧,烧着烧着,烧到CPU供电热CPU热,而且这个芯片是上下管集成在芯片里面。
一看这个心就咯噔一下,在迅维网还真找到这个毛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4419-1-1.html。。呵呵
装机拜拜

第三台联想Y550,他喵的又是短路,还是烧鸡。最后烧到CPU后面的NEC大电容热,这个就知道了上管肯定有一个坏了。
大电容先给拆了再说,在测量上管,短了,都拆了不短了。
这次怕了反复再烧,芯片上下管全换了再说

最后ok
近期连续修好几块CPU管子短路的,还烧了CPU搞得有点神经过敏了。
以前遇到大短,嘿嘿拣鱼了,
现在,我擦别烧CPU啊。尤其是板载CPU的。

网友A:
这个我改怎么说   cpu坏不怕  就怕坏板载的cpu   很可怕  很贵

网友:
CPU坏的很少啊。就碰到过两三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手到病除 向楼主学习

网友:
你这种烧鸡法,肯定不行的,现在修B460  B470短路都不要烧,,这样烧CPU没坏都会被烧坏,,,先拆铁管子。。
修好供电再上CPU

网友:
板载的CPU大短路就很容易烧CPU啊!这样的新机器就一个CPU,CPU烧了就没有修的了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Dell机器,烧内存,烧CPU,修下来都没必要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Dell机器,烧内存,烧CPU,修下来都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改怎么说   cpu坏不怕  就怕坏板载的cpu   很可怕  很贵

可怕的是现在的新机器都是板载CPU   碰到这样的我都原价给客户换版   旧主板自己卖掉

网友:
修这种机器问题还是明显的。。。。。

网友:
板载的坏了就恶心了

网友B:
烧鸡时候把U拆掉再烧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时候把U拆掉再烧不行吗

谁敢不拆U 集成的怎么办,有的已经烧了啊

网友:
确实集成u坏了直接换扳了 不够功夫的

网友:
要是板 子自带的CPU,坏了,就直接不修了,要么就是换主板

网友:
板载的CPU烧了换起来麻烦而且还贵,我都推荐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