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主板LA-9981P适配器不供电维修

楼主(2017-11-26):
电脑类型A-9981P故障:第一重  主板短路
           第二重  适配器不供电,电池正常开机

维修过程:
      1.刚拿到电脑的时候,客户描述是重启之后就不开机了,我就接稳压电源,发现电源显示5A  3.5V ,此时确定有短路。先查前级电路。

2.查到这一点,值只有160,感觉不对劲,摸了几下附近发现有点烫。于是开始断开PL702,依旧然后开始拆电容拆到PC706的时候发现阻值为560,
恢复正常。于是全部焊接上去。通电后发现无法启动。

3.于是开始测量这附近的电压,发现电压没有出来。于是把电池插上去结果能正常启动,就判断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4.买了BQ24717,6552换上

5.事实是让人失望的,换上去还是没有好,B+电压依旧输出0.84V。

6.于是开始查BQ24717的周边元件,感觉是容值,阻值出问题,最后判断没出错,在论坛上发现有人换PQ701好,测试发现值都
是25附近和场管值不符,又再次购件。

7.换上去后,电压13V就出来了,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维修成功。

因为着急装机忘记拍图,所以附上这张图,望大家见谅

附上其他人的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459-1-1.html

网友:
Dell机器好多公共点都是跟充电电感在一路

网友:
就是一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A:
  买了2次配件,用了多长时间?能收多少米,要是我可能就不修了

网友:
阻值变大

网友B:
请问大神 你两次发的零件 多少钱  在那里发的  迅维网上有吗  贵不贵

网友:
DELL的这种保护隔离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 你两次发的零件 多少钱  在那里发的  迅维网上有吗  贵不贵

迅维上的元件库还不够全面,至于花多少,你查查某宝就好

网友:
我这个损坏是变小,之前看到的帖子说这是为了升压,我也不怎么懂,只知道阻值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2次配件,用了多长时间?能收多少米,要是我可能就不修了

六天吧,主要是误以为是小零件坏查了很久。闲的时候查查就是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