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驱驱动的一个参考方法

楼主(2017-11-26):
大家驱驱动往往采用两种方法:联网用驱动精灵,或者用USB驱上网卡后用驱动精灵,但是如果系统里不认USB怎么办呢,  那就用特殊一点的系统呗:自带USB3.0驱动的系统或者注入过其他USB驱动的系统,那如果没有这种系统呢,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先把万能网卡驱动考入u盘,或者把官网上的对应主板型号的网卡驱动包解压后考入U盘,然后进PE,将万能网卡驱动或者网卡驱动包考入硬盘,然后进系统,驱上驱动,接下来的事大家都会做了
方法简单,但是为了避免大家急中失智,所以发表此贴,希望大家不喜勿喷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下载一个网卡版360驱动大师在PE时拷入硬盘就O了。

网友:
如果进系统USB用不了,就进PE把网卡板的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复制进硬盘安装

网友:
不错哟,挺实用的,以前真没有注意到,希望楼主能发更多的好贴子,让大家享用一下。

网友:
一般直接驱动大师装的

网友:
我之前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呀网卡上不了还有USB也不能用的情况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用驱动精灵

网友:
一直这么干.....我是把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2个安装好的的文件包拷贝到移动硬盘上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不用安装方便ATI的显卡用驱动精灵打驱动个人发现容易蓝屏

网友:
     嗯。。有心了

       是个好方法。。肯定要用万能驱动包

网友:
不错哟,挺实用的,以前真没有注意到,希望楼主能发更多的好贴子,让大家享用一下

网友:
好办法    谢谢楼主分享,像usb,网卡认不到驱动(排除主板问题)的主板一般都是新产品和太老的机器    遇到这样的机器  g系统的时候就类似于给万能驱动的放到硬盘别的区。这样还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希望大家不喜勿喷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驱动精灵网卡版是u盘里的长住大使

网友:
“”然后进系统,驱上驱动“,关键是如果USB全用不了,键盘鼠标都用不了,你能怎么装

网友:
备用驱动包  新老版本,封装系统里加入绿色版本的驱动人生,基本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