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未知型号的显卡

楼主(2017-11-26):
各位大神给撑撑眼,这是什么型号的显卡,怎么样!!!!!!!!!

网友:
这样真不好看出来。。你还是看看GPU的型号到网上查查。。

网友:
清理散热胶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再说吧。

网友:
显卡背面一般都有型号如果没有把GPU芯片搽干净再看

网友:
AMD的,插在主板上用软件如鲁大师也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