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4W 没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26):
华硕X454W 主板型号是X455WE

插上可调电影待机0.000
拆出主板,进水面积大,不过这个客户好像专门进水的,避开了EC 闪存这些,只有充电芯片这一部分比较严重。。
清理好进水的东西,还有小蟑螂~~~
测了一下保护隔离不过,测保护隔离芯片供电20脚。19V正常
测6脚 为0V 19V通过电阻分压,看到分压电阻发黑了。
拆除原来的分压电压,更换两个新的电阻下去,分压出2.6V
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出来了.0.009
装起来试试发现键盘一部分键不能按,其他的完全正常。。。。不过了,那就是同行的问题了。。。

网友:
蟑螂尿吗。。。。。。。。。。。。。。。。。。。

网友:
厉害啊 老司机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问题不是大问题 胜在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过程简洁明了 直达目标啊  高手高手

网友:
LZ  有点位吗  这个没有点位 不好修啊   LZ  是有点位 还是靠经验啊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秒杀了 但是真个六角的电阻分压是什么信号?

网友:
华硕的机器表示不好修啊!!!!!!!!!

网友:
如果进水到桥。ec了问题很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直接秒杀了 但是真个六角的电阻分压是什么信号?

电源插入检测把   故障芯片是bq25a      华硕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修得舒服,其实华硕感觉修起来还是蛮舒服的,现在新版的点位图好用,没有图纸也可以

网友:
进水 进蟑螂机器维修就是要仔细,LZ维修还是满仔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插入检测把   故障芯片是bq25a      华硕用的比较多

哦哦 也就是说这个是检测的 电阻坏了 没检测到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也就是说这个是检测的 电阻坏了 没检测到的信号

对的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网友:
楼主辛苦,非常感谢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
秒杀了,好厉害啊,,,,,,,,,,,,,,,

网友:
ACDET 适配器检测问题,感觉隔离保护还是比较好修的,除了一些索尼的奇葩机器

网友:
有点位还好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