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HP LA-4902P 此机集显图纸

楼主(2017-11-26):
症状是 拔掉小电池就能自动触发正常进系统,插上无法触发

网友:
检查下开关键吧

网友A:
开关是好的,开关到EC 也有 高低高变化,EC到桥的开机信号是0V 断开后侧EC开机脚位也是0V 怀疑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好的,开关到EC 也有 高低高变化,EC到桥的开机信号是0V 断开后侧EC开机脚位也是0V 怀疑EC了

怀疑就干

网友:
检查RTC电路吧估计不是E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