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11-26):
板号NM-231
此机修过3台都是一样故障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0.04 全板电感无短路 无35V 拆机后其实已经知道通病了是3V滤波电容导致的换了就OK

网友:
这个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刚修了一个是5V短路的,不过不是这个电容,是后级5V短路导致的

网友A:
是这个黄色的电容吗,是短路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怎么测量到的?

网友:
最恨小电容

网友:
电容失效,很经典的故障...........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这台机我修过换电池的,还没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又一个通病,收藏了,下次遇到也可以秒杀

网友:
终于看到李师傅你发贴了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型

网友:
收藏一下,之前遇到几台,没搞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黄色的电容吗,是短路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怎么测量到的?

以前有示波器看到滤波不良导致35都没
没示波器其实也可以 条件满足 只剩下上下管 芯片 和 滤波坏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B:
除了对地短路,不知道怎么判断滤波电容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对地短路,不知道怎么判断滤波电容的好坏

用示波器

网友:
这种确实遇到过的  很常见的通病

网友:
学习经验了,现在的机器通病太多了

网友:
来学习经验了,现在的机器通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