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上电0.2电流报警2声维修

楼主(2017-11-26):
由于是好几天的机子,一些故障点没有拍照,只能打字了
戴尔4030 上电 0.2电流 报警2声,,有时候上电到0.4的电流
板号是09259-1 独显
拆出主板,测到0.2电流的时候,桥的电压和CPU电压没出来,跑到0.4的电流的时候CPU电压出来的,但是桥电压一样没有。。

测桥供电芯片发现EN信号没有过来,RUNPWROK
追查RUNPWROK 是内存供电 1.8V 供电 独显供电正常就会发出来这个信号,测得 前面说的电压均正常,但是RUNPWROK 就没有出来,

更换桥电压信号无果,打阻值也没发现短路。。。更换RUNPWROK 上拉电阻也是一样的结果。。。没办法刷写BIOS 还是一样。 更换桥电压芯片。

然后就放了好几天,等到昨天从新拿出来测电压 也是一样 基本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桥供电和CPU供电。。。就在无头绪的时候测到了RTC电路,
测到RTC电路过了二极管后只剩下0.5V的电压。。。 拆掉RTC电路的电容还是一样的电压,估计是桥RTC电路短路了,心里也在想,会不会桥导致这个RUNPWROK 没有发出来,但是看时序图,这个RUNPWROK 没去到桥和EC 啊。。应该不会干扰到啊。。
没办法订个桥来换吧 。。。现在这段时间桥都涨价了,贼贵, 立马换上去
换了新的桥,测到RTC电路正常,但是不触发,MMP 桥坏的?静下来测条件,开关有跳变 EC去到桥的PWRBTN 有跳变,就是没S3 ,RSMRST 也是正常。
看看桥,看到了昨天拆的电容没有补回去,里面补回去两个电容,立马开机,电流立马蹭的上去了。。。亮机子。。。

总结,桥条件不满足导致RUNPWROK 不正常,但是这个信号没去到桥和EC,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总算是好了,放了几天。。。
不过对于大神们来说估计也是秒杀的吧 ~~~~

网友:
这板子好像还不便宜呢,这种桥我都是准备的料板,从料板拆,很少订,订的不知道好坏。

网友:
拆料板上的桥啊

网友:
这有些难度了都

网友:
我也是怕了卖芯片的了,上次换了三个桥才好,现在真想找一大堆料板在料板上拆

网友:
现在买芯片都很担心   基本都拆的。。。。。。

网友:
dell的2声报警有些是内存问题,这种还是比较特殊的吧

网友:
戴尔amd的报警比较好判断,英特尔的不好判断,只能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