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00 QIQY5-LA-8691P不触发

楼主(2017-11-26):
开机不触发,最开始更换了一个P沟道场馆,那是PL1旁边的保护隔离电路,还是不触发,更换待机芯片,更换4个场管没有效果

网友:
为什么只有一个图纸下有字,我每个图纸都有打字的。

网友:
难道要把图纸全上传完整,同时打字吗?

网友A:
那个是PF 保险  PD是二极管 而且这种问题很好修 没主供电 为什么要去搞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PF 保险  PD是二极管 而且这种问题很好修 没主供电 为什么要去搞待机

我是从待机找过去的,找到最后发现断线,飞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