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47A 白屏维修 外接正常

楼主(2017-11-26):
联想 E47A 白屏 外接正常 客户说之前开机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不显示的时候白屏  拆机发现 屏线接口附件 Q2 边上一个电阻 一头有16V左右供电  一头只有3.86V 左右 看着16V 一头有发黑现象  烙铁加焊 两头  开机 可以显示了  再次测量发现 两头都有16V左右电压   原来是 电阻的一头 氧化虚焊造成的

网友A:
一般白屏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怎么会有16v的电压?有图纸吗?发一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白屏都是屏的问题………………

不是吧?我修的白屏的屏供电问题居多

网友:
白屏 一般3.3V屏供电多

网友:
16V左右的电压是什么?白屏遇到最多的也就是屏供电了

网友:
按常理白屏缺少的是屏供电3.3V才对啊

网友:
看了下图纸  一个上拉电阻,正常时q2截止,15v加到Q1使其导通,+3v经q1 更名为 LCDVCC_R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确实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一般屏供电,不就19V供电,和3.3V 开启 和3.3V供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吧  电阻坏了  真的奇葩了啊 。。。。。。。。。。。。。。

网友:
楼主可以上个图看看呀~~~~~~~~~~~~~~~···

网友:
大神报多少大洋哩?这样的钱到手真爽

网友:
捡钱的节奏,,说明一下16V是什么供电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我有一台死机 排除显卡了 还躺着的

网友:
白屏只要不是屏坏都是送钱

网友:
白屏只要不是屏坏。都是送钱

网友:
白屏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白屏确实一般都是3.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