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 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7-11-26):
联想M490S 开机显示几秒就掉电   摸导热管显卡部分超级烫,量显卡电压1.8V   没找到图纸求大神告诉这个电压正常的吗?显卡这么烫是显卡坏了要换显卡吗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掉电比较难修,要具体查哪个地方引起的掉电

网友:
导热管的温度应该是均匀的 如果不是 导热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掉电很多种 具体你在测测

网友:
很多主板有1.8v电压,
显存一半1.35-1.5
主供电0.8-1v左右

网友:
下载一个鲁大师测一下温度。。。。。

网友:
显卡发烫是正常的  介意你刷是BIOS试一下

网友:
请问开机前后都是1.8V吗?建议先不要动显卡。

网友:
BIOS刷过了么,  掉电时 风扇转速怎么样???

网友:
既然能开机,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好好做下散热,加散热膏严重的话就换散热铜管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有时开机正常,有时掉电,有时不开机,不稳定,各级电压与温度都基本正常,最后我把BIOS,与晶振一起换了,目前还没有听说出问题,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