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R2.01开机提示12V过高维修

楼主(2017-11-26):
直接上图:

12v实测有12V,但是BIOS里面一直提示过高,怀疑是12V检测电路问题,量了12v的分压电阻一端有1.2V,5V分压电阻有1.0V,在点位图上也看不到
电阻的阻值有多大,有个大胆的想法,把12v的检测脚和5v的检测脚连起来试试,连得时候要把12V的两个分压电阻拆掉,不然会受影响的,

点位图中的这两个脚

连好之后上电进BIOS,正常了,维修结束。

网友A:
12V 5V电压检测出问题,是可以像LZ这样子维修的。。。

网友B:
华硕的检测分压电阻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经常看技嘉的板  电压检测电阻出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电压报高,几乎都是IO傍边的电阻

网友:
还没修过台式机

网友C:
楼主可以把12V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希望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检测分压电阻经常出问题的

这个,如果我电阻问题,换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链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5V电压检测出问题,是可以像LZ这样子维修的。。。

求原理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求赐教啊

网友D:
上次也碰到一个12V过高,告诉客户要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5V电压检测出问题,是可以像LZ这样子维修的。。。

因为这两个检测电压是一样的,和开机电路没联系,给他造个电压一样的信号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如果我电阻问题,换一个电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链接起来就好了

点位图上没写电阻是多大的,怎么换啊,只有和5V的检测脚相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12V的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希望可以,,,,,,,,,,

华硕的电阻爱出问题,电容还没碰到过出问题的,所以没考虑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碰到一个12V过高,告诉客户要换板

下次碰到就这样直接连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方便多了  谢谢楼主

网友E:
台式机有修的价值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有修的价值吗?.
.......................

修一个主板给客户报价80,给同行报价30,问题简单点的感觉有价值修的,10分钟之内秒杀不了直接换板,故障复杂的就没价值修了,没那闲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