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笔记本会挑屏啊??

楼主(2017-11-26):
比如说,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换了个新屏上去还是不行,怀疑是屏的码片的问题?
想问下各位哪些
笔记本
会挑屏啊?这种情况,更换原屏的码片能好吗?
笔记本

网友:
你可以先说你的现在需要解决的机器型号,
要有些联想换后不能调节亮度需要刷码片的
还有以前部分戴尔的。

网友:
HP有些机换了白屏 没图 需要刷、、、、、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估计你换的屏不是原型号屏吧 原型号换还没遇着你说的问题 你是用代换屏吧

网友:
DELL 三星 联想 我都试过会挑屏的

网友:
DELL 的机器 容易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