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V 板号X450CC REV:3.2装内存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11-26):
如题,上电裸板0.98左右掉电,连刷了五个BIOS都是一样的掉电,排除了BIOS问题,屏蔽内存后不掉电,很 高兴,以为就是板载内存问题,结果装上外设内存后,跟以前板载内存一样,电流都一样的掉电,此机应该就是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不上内存后测了下全板,除了集显供电没出,别的供电都出了,集显供电 就显示了出的,肯定跟集显供电无关,华硕的机子没有图纸,很不喜欢修,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加热了板载CPU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会掉电,加热桥跟显卡也是一样会掉电

网友:
我修过三星的板载内存蓝屏,一提板载内存就脑袋疼,不是认怂,最好换主板吧,有研究它的时间,别的机器都修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报价换板不修退了。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内存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估计是那个供电不稳 保护掉电

网友:
这个就是BIOS问题,找个工厂版的刷一刷就会好,修过N台了

网友(2017-12-29):
下个工厂bios 试试  你的cpu供电多少V稳定吗

网友:
我怎么不知道,大神就是大神,不要装备装逼了

网友:
华硕有点图,要刷官方含me的包,比较好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主板没丝印,操让我们怎么修

网友:
看看机器跑码了没有,要是都没有跑码,还是要考虑跑码前的问题,供电全不全,是不是有什么小的地方有进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