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拖锡的问题

楼主(2017-11-26):
求助各位,像下面这样黑色的脚,怎么好拖成上面那样的啊,不上锡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都掉点了,还上什么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掉点了,还上什么锡,,,,,,,,

没有掉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是这次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不够

网友B:
拿镊子头轻轻磨,磨到发亮,那是氧化点。要不就是你刮胶粘上面了

网友C:
简单,抹点焊油用低温锡来回拖就好了。

网友D: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报废了……节哀吧

网友E:
如果没有掉点抹点焊油,用用过了的吸锡线,拖一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掉点抹点焊油,用用过了的吸锡线,拖一便

很费时啊,还不好粘锡,高了半天才都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镊子头轻轻磨,磨到发亮,那是氧化点。要不就是你刮胶粘上面了

不知道啊,是不是温度不够拆下来就这样,以前有也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报废了……节哀吧

没有,可以上锡就是比较慢,求助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简单,抹点焊油用低温锡来回拖就好了。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比较麻烦,得搞好一会才行,这样是不是说明拆的时候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比较麻烦,得搞好一会才行,这样是不是说明拆的时候温度不够?

进过水的主板很多这种情况,跟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
表层氧化了,要用洗板水洗干净再拖!

网友:
                             拿 砂纸 打磨下

网友:
你试试这样,找一个坏的CPU底层做好准备,在这个上盖上放一坨锡和助焊剂!然后把底层放上去,用镊子按住,在上面加热,把锡融化以后,按住底层迅速来回磨几遍,里面放的锡都磨出来以后,迅速吧底层拖到一边去!上盖锡点那里就会变得很亮的,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做下来一分钟都不要,很快,200多度吹就行了!

网友:
取下来以后先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加上助焊膏注意把烙铁温度调高点就不容易有毛刺

网友: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云吞煲仔饭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好办。弄点锡加点焊油盖个坏CPU在上面吹。来回磨。

网友:
先用洛铁拖一遍,然后上点松膏,一部到位。

网友:
风枪吹  要化的时候  拖点 吸锡带 轻一点  风枪温度 看个人的风枪

网友(2017-12-26):
先不要管他直接钢网对齐植锡  吹完之后制定会有很多没植上  用吸锡带在拖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