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华硕机

楼主(2017-11-26):
黑屏外接亮,3VS直连给LCDVDD后开机闪一下,可以进系统,一分钟后花屏死机,拆机重修,查图发现LCDVDD由GPU发出开启信号,怀疑显卡虚焊或者显卡坏,加焊后脱掉3V直连线完美点亮啊

网友:
怎么又是你又是这台机器,上一帖就告诉你是显卡问题。严重怀疑你是来骗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