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淘宝买的电动车逆变器

楼主(2017-11-26):
牌子叫腾达通,  72V  1600W 的,爆一个,买来不到半年, 用的次数不到一个手数,炸了,质量真心不行拆下机供大家观赏

顺便 问一下
逆变器上有这种插片保险烧了

这种保险只看A数,不看电压 ,还是说  电压 也有好几种
保险上只写了个20A 寻求代换 ,不了解这种插片保险

网友A:
用其它20A没问题吧。。。。。。。。。。。。。。。

网友B:
坏了,只有自个修,不然就找马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只有自个修,不然就找马云

当然 是自己修了,都已经拆出来了。主要是保险  插片式的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其它20A没问题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来论坛里问问大家

网友C:
让我来告诉你吧  不知道对不对  你的功率是1600W输出的电压是72v  我们就用功率除以电压就等于电流 也就是1600*72=22.222222循环  在四舍五入 就是20A  也就是说 你随便搞个20的都可以  微波炉 电磁炉 和大电饭煲里面的保险都有这个参数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我来告诉你吧  不知道对不对  你的功率是1600W输出的电压是72v  我们就用功率除以电压就等于电流 也就是1 ...

你的说法的正确的,只是我被电压混淆了,跟插片与否关系 不大,只看电流   用保险管20A也是可以

网友D:
我看你这个便宜货,而且还不是正炫波的,价值不大,不过修修也是可以的  一个20A的保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这个便宜货,而且还不是正炫波的,价值不大,不过修修也是可以的  一个20A的保险而已

不便宜了   这个要180块 钱,比市面其它家用的买的 要好了吧  只是质量真心不行       已经修好了,将就着用

网友:
这个市做什么用的?保护电动车不爆?

网友:
高级货,,没玩过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
电源逆变器。怎么用来着@@@@@@~~~~~~~~~~~

网友:
这种不好的以前我也买过,这个不行

网友:
去淘宝一个就行了呀,你用其它代换也行

网友:
用其它20A没问题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要么自己修好它,要么就要找老马了

网友:
普通汽车保险丝一到两元一个找修车的地方买个保险插上不过要是没有过载也不会烧的,头替换前还是排除下过载原因的好

网友:
有才 啥都能整!!!!!!!!!!!!!!!!!!!!!!!!!!!!!!!!!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正弦波的吧?自己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