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一例(重新发表)

楼主(2017-11-26):
这篇帖子已经编辑了三遍,不能有一些字眼,否则审核通不过。
接到别的电脑店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
品牌型号如下:

拆开显示器,检查电源板,发现是保险烧了(不能用以下照片中的那个字,否则通不过审核)。

检查整流桥,这个电源板的整流桥是四个二极管,逐个检查。

上面2.4两图的二极管是正常的,因为压降为0.5到0.6v。1.3两图的二极管是坏的。
先不着急更换,测一下pwm电路中的场效应管

没有短路且其中两组有数值,判断场效应管基本正常。
接着换整流堆的二极管:

换后加灯泡测试,看还有没有短路。

通电看一下灯泡的亮度变化:

灯泡亮一下就灭,说明正常。

在烧保险的两引脚焊一根导线的细丝当保险用(2A用一根细丝,4A用两根细丝)。

测试5v电压输出正常,装好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图文并茂,好资料。。。。。。。。

网友:
显示器修的都有阴影了,有时候忙糊涂就是一顿电击

网友:
图文并茂,教课书式的操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