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杂牌H61 点的亮,进系统,有水波纹!求助各位!

楼主(2017-11-26):
主板型号:山寨杂牌H61
主板故障:进系统,有水波纹!1
上图!

正,反面来一张!1

大家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
给小白,一点经验了!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是主板问题的,确定是主板问题吗,换了显示器内存CPU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是主板问题的,确定是主板问题吗,换了显示器内存CPU了吗?

很多是主板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主板哪的问题....线及显示器绝对是没问题的....cpu内存也绝对是好的...遇到很多这情况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如果还有就用hdmi接口加一个hdmi转vga的接口试试。

网友:
加独显试一试,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电源换了三个,,我也修电源的,,
第二,换上CPU,
第三,内存
第四,电源线跟VGA线
第五。加独立显卡
到最后,没有招术了,
换了一块昂达H61
好了,没有水波纹了
总结,做主板的时候,少了抗干扰的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电源换了三个,,我也修电源的,,
第二,换上CPU,
第三,内存
第四,电源线跟VGA线
第五。加独立显卡
到最后,没有招术了,
换了一块昂达H61
好了,没有水波纹了
总结,做主板的时候,少了抗干扰的吧!!   ----------------------很好,GOOD

网友:
加独立显卡会有干扰  这个是少见

网友:
查一下VGA电路中的六角芯片

网友:
感觉不像主板问题

网友:
桥的25M 晶振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是主板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主板哪的问题....线及显示器绝对是没问题的....cpu内存也绝对是好的...遇到 ...

我现在这个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之前换过线,没有效果,,,,,,,,,,,,,,,,,,难道是主板出问题了,但是我这个是笔记本啊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是主板的问题,只少我第一次,以前碰到的都是VGA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示的问,先换一条VGA线。不行,就换一个显示屏。再者就是主板显卡了

网友:
正常的吧············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吧  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的太多了    有些换内存能好 有些直接加独显  你看看怎么给客户解释吧

网友:
所以说不要用山寨的东西,这就是道理了。

网友(2018-04-09):
我也修到这个板子,楼主有这个板子的bios嘛?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但是换了屏线,或者是VGA线就好了,主板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只能说这种山寨的主板肯定质量还是太差了。。。。。。

网友:
水波纹是vga模拟信号的事 换dvi或hdmi数字信号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有干扰把,查一查VGA电路,估计是山寨板为了低成本少东西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感觉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