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7-11-26):
今天修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一开始故障是指示灯亮可以开机,有声音但是开机后无屏显,把屏线拔插后可以开机显示屏显了,但是开机后CPU风扇不转,测CPU风扇端电压为0V,请问师傅们,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型号是华硕S400C

网友A:
确定是风扇问题吗 用5v的电 搭一下 看看转不转 如果转 风扇没有问题  那就查主板风扇5V供电的来源

网友:
你好,用5V电源试过,风扇转,但是我把风扇插到CPU风扇插口,断开了其他两根黄线和蓝色线风扇可以转动,但是我把蓝线和黄线插上风扇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风扇问题吗 用5v的电 搭一下 看看转不转 如果转 风扇没有问题  那就查主板风扇5V供电的来源

把CPU风扇上的蓝线调速线和黄色转速信号线断开只插上电源线可以转,但是把调速线和转速线插上风扇马上就停了!

网友:
风扇是温控的吧,是不是温度太低了,还没到触发温度

网友:
笔记本温度没起来,风扇风扇本来就不转啊

网友B:
温度低本来就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低本来就不转的

温度上来了也不转,请问师傅们会不会是风扇问题,我刚才测量了下黄线和黑线端口电压是3V左右,黑线蓝线端口测量电压0V,给风扇供电电压是4.97V

网友:
如果其他都正常直接5V不就行了,不显示多半是因为风扇的原因导致温度过高显卡虚汗

网友:
又电源试下风扇,正常的话就自己改长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