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7-11-26):
接客户一块V星B85M-P33 V2主板,只要上真U开机立马掉电保护,不上CPU风扇可以一直转,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了,查查CPU供电了

网友A:
其实你需要确定的是小4口还是CPU导致掉电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当时我没弄好,找同行修的,他不知道是换了个IO 还是加焊IO 搞定的

网友B:
cpu供电问题,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需要确定的是小4口还是CPU导致掉电

CPU供电4口无论插不插,只要上U,开机就掉电,应该就是CPU部分短路,但CPU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问题,查查看!!!!!!!

想换CPU控制管理芯片的,手头的料板都没有,型号是:95812 HRZ W345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