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被秒过程!

楼主(2017-11-26):
  接到同行客户,哪来的技嘉H61 DS2  客户说不能开机,指示灯都不讲,我接上我的电源插上诊断卡,诊断卡待机等确实不亮,量了开机针脚,有3.3伏,待机电压,为啥不能触发呢?不管了,直接烧鸡吧!用镊子直接强制开机,主板工作起来了,没亮机,我就迅速触摸法,摸了个遍元器件,发现BIOS B发烫,土炮拿起吹下,额,诊断卡待机灯亮了,触发可以,少了个BIOS  还是不能亮机的,刚好又快同型号的技嘉板,更换上BIOS在次触发,亮机了!如图,算秒吧!

网友A:
有3.3伏待机电压不能触发,就直接烧鸡, 迅速触摸法,摸了个遍元器件,发现BIOS B发烫,这些都是什么操作,也是看不懂了

网友:
这个的确可以有,我家里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烧鸡,就是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强制开机吧

网友:
遇到技嘉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IOS

网友:
BIOS芯片短路的少见,一般都是程序坏了

网友C:
BIOS装反了就会发烫,一般BIOS芯片不会发烫烧了吧

网友:
这个秒的有点多过程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厉害了我的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3伏待机电压不能触发,就直接烧鸡, 迅速触摸法,摸了个遍元器件,发现BIOS B发烫,这些都是什么操作, ...

你要在我这里装的自己很厉害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你是跟师傅做学徒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烧鸡,就是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强制开机吧

就是这样子难道不是烧鸡吗,不能触发,强行开机那肯定会烧出东西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装反了就会发烫,一般BIOS芯片不会发烫烧了吧

你说的只是一般,装反难道看不出来吗?还需要摸的时候在看吗?

网友:
技嘉好像真的BIOS滿容易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