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M的BIOS盲刷

楼主(2017-11-26):
华硕N551JM的BIOS用WINFLASH升级失败,盲刷不成功

网友:
N551JM路过,也是用WINFLASH,一次性刷新陈功!你要看看是不是原本的BIOS文件有问题!重新下载,换个最新版本的WINFLASH试试看!

网友:
取下来刷不想吗??????????????

网友:
最后在家里的角落里神奇的发现了和BIOS用的同样的flash芯片,已经用编程器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