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进水多故障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1-26):
机型:Inspiron 15R-5521
版号:LA-9101P   REV:1.0
故障:进水,待机高不开机
附上机型,版号 ,主板正反面 ,泡水部位图片

手机器那是一个惨啊,键盘 ,硬盘,触摸板都还有水没干。
维修过程: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明显偏高 ,显示0.17 ,看图

用洗板水清理干净主板进水部位,通电待机还是0.17,手摸待机芯片
RT8205L发烫,测量芯片各路供电对地阻值 ,17脚对地短路,+3VALWP也对地短路,拆了RT8205L待机芯片,再测量17脚阻值还是很低,看17脚连着的电容有点发黑,拆了pc216,阻值恢复到了几百欧,17脚VL是排除了,+3VALWP去到的地方的就多了,
+3VALWP经过接点变名为+3VALW

短路我一般比较喜欢用电烧,查找问题又快又准,烧到EC  KB9012 , PCH桥都发烫,先从简单的开始拆,拆了EC ,测量+3VALWP对地值,还是很低,看来PCH桥也坏了,烧坏这么多东西先跟客户报个价先 ,报价前检查了下其它配件,硬盘也有进水,还好只是表面,处理好放好的电脑可正常使用,内存也找好机器测试排除了,不然修好主板,还有其它配件坏,客户不修就白忙一场,把情况跟客户说完,同意维修 ,价钱报的也是很给力的,现修起动力又大了很多。
上BGA机器把PCH桥取了下来,清理好焊盘,再测量+3VALWP阻值,恢复正常了,其它电感的阻值都打了值,没发现什么异常,刚好手上有这机器料板,开始拆装芯片,依次装上待机芯片RT8205L,EC 9012  ,装完这二个芯片又都打了各供电对地值,没什么异常,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 ,测量线性3V 5V ,待机3V 5V都有了,这部分电路没问题了
装上PCH桥,通电待机变成0.2几,心都凉了,心想难道是桥是坏的,还是BGA搞短路了,测量PCH背面电容没发现什么异常,查PCH的条件,查到QZ3的D极跟S极通了,原来是+3VALW直接给PCH供电了,按时序电压提前出来了 ,才有了待机高

怪不得待机这么高,料板找一好的料件换上,待机恢复到0.02 ,按下开关可以触发了,装好CPU散热片,内存,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进系统测试各功能都OK,键盘有进水,但测试各键都好使,附上亮机图
换下来的坏件
维修总结:进水部位刚好是待机芯片这块,才导致烧待机芯片,EC ,南桥 。
附上此机图纸

网友:
一楼自个占,发贴编辑加图片上传花了不少时间,白天修机,晚上发贴

网友:
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