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Q600显卡断线修复

楼主(2017-11-26):
丽台Q600显卡,nVIDIA的GPU,只有HDMI和DVI接口,看来是搞设计的。客户反映花屏,开机显示正常,测试一上午未发现花屏现象,到晚上才发生,看这图案还蛮有艺术感。需要一天才能复现,心说这可不好搞。

开始以为是GPU虚焊引起,正准备对其进行加焊。后来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有划伤,还挺严重,细数一共划到10条线。翻到正面,应该是显存的数据和信号线。这个应该就是花屏的原因。
这线实在太细,挨得又比较紧。技到用时方恨差啊,悔不该那时偷懒,没把烙铁技术练好啊。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也不是都断了,只有几根断线。其它是通路。于是决定只补那几条试试。

补的位置实在没有看相,水平太差啊!用放大镜才能看到清,一手放大镜,一手烙铁,真不容易。试了一下,开机正常,用鲁大师跑温度压力测试也没问题,不关机两天两夜,没再花屏。没有绿油,打上热溶胶算了,顺便可以把这难看的补线遮挡住。显卡工作的温度,应该不至于把这胶给溶化了吧。

网友A:
排列比较密的短线基本都放弃了 不好操作啊 哥

网友B:
这补的也真是丑得了,不过最后卡的问题是解决的了

网友C:
还不如不打胶,热熔胶热胀冷缩会把连线给拽脱哒

网友D:
打绿油效果最好啊,热熔胶还不好看,以后线会不会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列比较密的短线基本都放弃了 不好操作啊 哥

维修的原则是,不放弃,不抛弃!:k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补的也真是丑得了,不过最后卡的问题是解决的了

嗯,还要加强练习补线技术才行,真是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不打胶,热熔胶热胀冷缩会把连线给拽脱哒

这样吗?那个不是芯片背面,应该发热不大。

网友E:
设计的怎么  把显卡刮到线了。太奇葩了 吧、。。高手啊。一般都会先加焊  哈哈

网友F:
技术活啊,焊工是基础啊,还得多练习,热熔胶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绿油效果最好啊,热熔胶还不好看,以后线会不会生锈??

是要去买点绿油回来才行,哪有卖的?

网友G:
显卡这么搞 啊     你牛      显卡怎么办   修好你能卖什么价格    你的技术不可否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的怎么  把显卡刮到线了。太奇葩了 吧、。。高手啊。一般都会先加焊  哈哈

听说他买的二手货,买回来一试是好的,就放一边了,过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用几个小时才发现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活啊,焊工是基础啊,还得多练习,热熔胶应该没事的

太细太密,实在不好搞,拿放大镜才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这么搞 啊     你牛      显卡怎么办   修好你能卖什么价格    你的技术不可否认的

他买来自己用的,修好了给他就好了哪!

网友H:
老实说,这手工没我的好。不过可能你赶时间,没慢慢弄。哈哈。

网友I:
楼主太细心了  要跟楼主学习啊  不过这个显卡二手的也不贵吧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细心了  要跟楼主学习啊  不过这个显卡二手的也不贵吧

主要是练手,没有去看现在值多少钱。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实说,这手工没我的好。不过可能你赶时间,没慢慢弄。哈哈。

就这水平,飞线飞得少,问题解决为目的,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还行啊,换成我还不一定能焊好

网友(2018-01-12):
小白初学,看贴学习经验,以备后用!

网友(2018-02-12):
好胶,就是不知道,卡发热后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显卡不会修理 看看热闹显卡不会修理 看看热闹

网友:
这技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