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p触摸飞线问题

楼主(2017-11-27):
大家6p的触摸飞线是用0.0几mm的?

网友:
耳机上的线就可以

网友A:
非供电类飞线我用0.02的  供电类的我用0.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供电类飞线我用0.02的  供电类的我用0.1的

这种线一般那里可以有买的啊   我很好奇啊

网友:
我直接在微型继电器线圈里面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一般那里可以有买的啊   我很好奇啊

买线在某宝,站长家就有的,很方便

网友:
短的线用吸锡线抽丝,就是不绝缘,但是很好焊,还有一种可以去找不要的石英表里拆线圈,又细又绝缘。

网友:
很多小变压器里面的次级线圈就能用

网友:
M1点 随便搞就好了  我一般都用吸锡线 用刀片 割一根

网友:
飞线我有,小继电器拆线圈,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网友:
飞线就用0.02左右的,维修佬什么的有专门卖手机飞线的,便宜不贵,

网友:
拆摄像头线圈

网友:
某宝上有很多,买一个够你使几年的,没必要拆线圈之类的。但购买时要分清两种哦,一种带绝缘漆的,一种不绝缘的

网友:
听筒上面的线也可以!!!!!!!

网友:
这个当然和主板走线差不多好。我用的0.02MM

网友:
这是通病已经很久了,还不熟练掌握这个修复的话钱都被捡光了,现在6p的维修价格也越来越低了

网友:
用0.02的线就可以  买线买质量差不多的  不要买太便宜的  那种线很硬  飞完之后不好弄圈

网友:
可以用0.02mm的,淘宝上卖维修工具的店铺基本上就会有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6064426332

网友(2017-12-27):
修听筒拆下来的,听筒里边的线圈就行!!

网友:
非供电类飞线我用0.02的,要用好一点的线

网友:
我都用 吸锡带的线就行了 .

网友:
这个少于0.1都可以吧,我用0.05习惯了

网友:
5S电动马达里的线可以 !

网友:
0.02的线
嫌麻烦的直接淘宝上买
淘宝上很多的
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的是摄像头里面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