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每天第一次开机花屏,然后开机报警4声无显示

楼主(2017-11-27):
    dell 15-3521每天第一次开机花屏,然后开机报警4声无显示,放个几个小时后在开机又能亮机,进系统进BIOS都花屏,放着不动几秒后也花屏了,内存换过试过,也一样,BIOS从X宝购来刷上去也是同样的情况,,显卡也加焊过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情况,指点下该怎么查

网友A:
如果CPU可以换一个试一下的话就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可以换一个试一下的话就换个CPU试一下

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没办法换,CPU也坏造成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看看 是不是屏显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外接显示器是否花屏   然后再去查信号   尽量先去查信号   然后再动大件   不然会扩大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