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2插上适配器就短路,求救!!

楼主(2017-11-27):
海尔简爱7G-2插上适配器就短路,经检测PQ2 D极对地阻值较小,请帮我看看是哪个零件短路了,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烧鸡吧,不会的话就一个一个拆出来量。

网友:
目测没有哪里就烧鸡吧。。。。。。。。。。。。。。。。。。。。

网友:
烧鸡大法就搞定了,大短的好修。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助我试试烧鸡法!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
凶手被发现

网友:
完美修复,开机正常,拷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