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LTE的网速和信号的强弱确实没有关系吗?

楼主(2017-11-27):
移动在营业厅宣传说4G网速和信号强弱没有关系,只有一个信号的时候,照样可以秒开图片和视频。可是实际是这样吗?我现在手机有两格4G信号,但是几乎什么网页都打不开,看ZHIHU的文字都要缓冲几分钟。切换到工程模式,信号居然只有-114dBm,这信噪比巨大,看来网速和信号强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吗? 还有,手机接收功率和基站发送功率的换算公式是怎么样的?覆盖良好的情况下,手机的信号应该是多少分贝毫?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说的是RSRP和SINR的关系。
手机作答简单按照最重点的说:手机显示的-114dbm就是接收到的rsrp,这个是个绝对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lte和原来2/3g的功率不能直接类比,大概相差20dbm左右,即共天线的3/4g基站发射信号,在同一个地方接收的电平相差20dbm,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
SINR是一个相对值,可以理解是接收可用信号和其他所有干扰信号的比值,其典型值门限是-3db。请注意这里的单位,rsrp是dbm,sinr是db。题主表述的-114 对4g来说不算特别低,正常情况有1格信号,可以保证正常速率。但是如果速度那么差说明sinr已经很低了,如-3  以下代表干扰信号的大小已经是自己手机信号大小的一倍以上。所以这时要看这个表征信号质量的sinr衡量。
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如故障,传输带宽等不好而速率低不在本题讨论范围。

网友:
在目前这个网络比较空载的情况下,-114可以用的挺好了,打不开网页并不是信号强度的问题,可能是干扰或者其他环节的问题。当然作为用户,不好用投诉就是了,让移动给你分析是啥问题
4G和2G/3G不一样,测量以及手机显示的是“参考信号功率“,2/3G是整个载波的功率,大部分手机现在还用老的标准(比如-85dBm以上才显示满格)来”画“信号格子,所以4G给人感觉信号不好(因为很难满格啊,你在基站附近也可能就-80多dBm)。
有些手机厂商为了宣传自己接收信号好,不管收到信号多少都显示满格的商业秘密我会乱说么

网友:
-114是信号强度不是信噪比。LTE系统比CDMA更抗干扰,iPhone基带也很灵敏,到-105也没事,你这个信号差导致的是误码率高,业务发起或者传输失败,并不是简简单单降低速度

网友:
——我自己后来找到了网速慢的原因。

我当时装了一个测量网速的软件,我删除之后,省流量的证书还在手机里面,导致我上网慢。清除之后就正常了。

网速和信号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看当前环境下的信噪比。信号在-90以下基本相当于飞行模式了。另外,基站下用户增多也会导致网速变慢。移动宣传的那个“光速”,是在基站下用户数极少时的理想状况,实际使用时根本达不到那么快的速度。无线网络的传输质量受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它的稳定性是远远比不上有线宽带的。

网友:
上几张图吧,来自网优雇佣军:为什么我4G信号从未满格。
但是您所说的电平确实也比较低了。都快到互操作门限了。
其实决定下载速率的东西很多。就空口侧来说:rsrp,sinr,bler,TM模式,指针配比都会影响的。
所以结论就是,RSRP不完全决定网速,RSRP高速度不一定快,还得看有没干扰之类的。但RSRP低那就一定不行。
你所说的手机最大接受功率现在是一定的,此处不表。基站的功率是可以调高的。覆盖好的地方电平是多少.如果在道路上的话得70多80dbm吧。不过在家里就一切皆有可能了。毕竟深度覆盖还不太足。

网友:
专业从事 TD-LTE网络优化人员为您作答:
        1、对于中国移动的全球4G标准.-114dBm,实在是太low了,至少得达到-100dBm左右,才能较基本覆盖。-114dBm基本处在掉线的边缘。我在浙江一三线城市的城区道路网格优化中,4G电平强度达到-81dBm。so,你上网的地方是在农村么?
        2、网速与电平无任何关系,电平高不一定质量好,4G质量看什么?SINR: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 。什么样地方SINR好,信号够纯净,没有其他4G小区的信号干扰。我在浙江一三线城市的城区道路网格优化中,平均SINR达到14,速率呢?平均35Mbps,so,您懂了吗?
       3、怎么防止营业厅那帮人忽悠呢,上知乎,给个赞吧!

网友:
这么跟楼主说吧
营业厅里那种搞营销的,除了套餐可能门清[不排除有消费陷阱],其他都当放屁好了。
通信基础,网络只是之类的他们或者她们是不会懂的
要么让你重启手机,要么就说这个地方信号不好, 或者让你打电话投诉、反馈

覆盖良好?
2G一般来说-47dbm左右,3G也差不

网友:
如果sinr比较好能达到15以上,这个电平还是可以满足上网

网友:
信号质量好,便能提高波特率。
同时后端的也是限制。

网友:
-114dbm是手机接收功率,信噪比是接收功率与噪声的比值,没听说不经过软件分析分析就能知道信噪比的

网友:
你这个lte低于-110dbm就属于弱覆盖了。

网友:
信号弱的都快失联了还下载个屁呀我会乱说?

本人就是做手机吞吐量研究的,针对弱信号的测试专门有类测试叫Power Sweep,检查信号强度和吞吐量相关性的,LTE即便是最大带宽在-110dBm左右的信号强度下也就不超过15Mbps的下载速度(Cat4的还是),无论是哪个牌子的都是一样一样的;

一般的弱信号测试对于LTE也就是打到-116dBm,到头了,手机在这个场景上能连上就不错了,至于下载速度也就是不超过10Mbps。

网友:
和信号有关系。另外下载速率慢,打开网页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空口干扰,传输延时或者误码高,服务器响应,中间核心设备,数据包分片,终端,只要能想到的,都会造成下载速率,网页慢等原因,所以,通信工程师最讨厌投诉下载速率慢的,抓包分析半天,最后发现是手机问题,结果用户不承认,很苦逼。

网友:
其实楼主是来秀桌面的吧。顺便回答一下,-114是接收到的RSRP,按一般情况讲已经算比较差了。如果sinr好的话,比如10以上。iphone工程模式应该可以看。上网还是可以的。当然导致网速慢的原因很多啊。
1.基站是大家共用的,人多自然网速慢。
2.LTE是高频段,穿透很差,窗里窗外简直就是两样
3.移动的TDD和FDD还是有点差距的。
覆盖好的话,有做室分,在天线下能达到-40几,大马路上-85就不错了。你这个点算差点了

网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题主整洁到极致的桌面嘛~~

网友:
你们觉得拽这么多专业名词专业缩写楼主看得懂么?
你们就不能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楼主到底有没有关系么?

网友:
有关系。
说起理论要解释半天,所以要简单来描述,可以非常简单地,并且非常不严谨地说,信号功率意味着速率。

如果要准确一点点,可以这么解释给题主,信号功率越好,就意味着信噪比好,网速自然就快了。而信号功率差,就意味着信噪比差,网速也就慢了。
(好吧,我承认我是懒得打字找资料,这段话其实很不严谨,不过大概是那么点意思)

顺便,手机网络有一个指标叫做,小区边缘速率……顾名思义,就是基站小区覆盖边缘部分的速度。
这是一个衡量基站覆盖效果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通常运营商会要求边缘速率不低于某个值……

网友:
就移动这种没有骨干互联网的谈上网速度

我只能呵呵

在说对我来说,3G(WCDMA)的速度已经够了,要4G这么快的移动上网速度干嘛,嫌流量耗得不够多?

虽然现在联通4G信号很少,我是手机也只支持到WCDMA,但资费省啊,而且联通的流量是全制式通用的,也就是说,我可以用4G的资费,3G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