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A40-KB 12247-1 循环跑马重启维修求助!

楼主(2017-11-27):
版号:12247--1
故障:触发0.33--0.38-0.35-0.42 循环跳变
维修过程: APU板子。 循环跑马,先刷了一个BIOS。 结果保持不变。 详细测试 发现复位信号在不断的跳变。。 干CPU 故障不变。RTC电路正常。
维修思路求助!!

网友:
最新进展。换了一个APU 也一样。 怀疑是不是PG 出问题了。

网友:
再刷个BIOS吧,、、、、、、、、、、、、、、、、、、、、、、、、、、、、

网友:
刷下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接着查复位信号啊

网友A:
楼主还有诊断卡的吗   好多年没哟见笔记本诊断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诊断卡的吗   好多年没哟见笔记本诊断卡了

现在有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跑马卡。 我们称它 示波器 。 可以看波 看跑马 ,你值得拥有。详情请咨询百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