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11-27):
有哪位大神知道笔记本不定时掉电的维修实录啊   我的机器温度都是ok的

网友:
太笼统了    说型号  故障

网友:
任何阶段的电压不稳定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温控                  也会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什么本子啊 说的详细点

网友:
厉害啊,这样问的一般都是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