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201E 上电0.025 通病维修

楼主(2017-11-27):
华硕 X201E 板号 X202E main BOARD REV 2.0
接电电流自动上到0.025  应该是拆了小电池自动上电了  测量PL8100 3V电压正常
测量PL8101 5V只有1.3V左右  偏低很多
找到问题在5V反馈电阻 PR8105  板上测量4点几K  点位图上标识为10K电阻
更换个10K 电阻 上去接电 电流上去了 接屏已经亮机
实物位置这们坛友标得很清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8116-1-1.html
点位图论坛也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553-1-1.html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电阻变小, 比较少见 ,下次有机会碰到 ,会注意下。

网友:
可以可以
不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经验也好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吗,,以后留意一下 谢谢

网友A:
好像原机就是4.7k的电阻吧。             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原机就是4.7k的电阻吧。             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

你修过这机? 你搞个4.7上去 看下能不能亮

网友:
感谢分享,如果能拍一张图就更清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修到过   我华硕修的比较少

网友:
华硕的电阻问题好多啊。。。。。。。。。。。。。。。。。。。。。。。

网友:
楼主 修到过几台啊  这是新通病吗

网友:
修通病还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 希望下次可以碰到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很好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直接找到反馈电路 然后一举拿下

网友:
通病造福全同行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了啊

网友:
多谢分享,像这种经验才最直白,赞一个

网友:
好经验  以后碰到  可以试一下 秒杀

网友:
这要是通病 楼主可是给咱们维修人员创造了一大福利

网友:
这个电阻变小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大多见过进水电阻变大的,记下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修过这机? 你搞个4.7上去 看下能不能亮

我没修到过。 只是感觉。电阻变大的常见。 电阻变小的不太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到过。 只是感觉。电阻变大的常见。 电阻变小的不太常见。

它这是分压电阻  阻值不对 达不到芯片要的反馈电压值

网友:
楼主辛苦,非常感谢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呕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  兄弟给你加分了额

网友:
说实话,修了这么多机器了,除了进水导致的反馈问题,还没有修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这个本还有通病吗  暂时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的啊。。。。。。。。。。。。。

网友(2021-11-10):
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