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1LB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11-27):
这两天修到一台华硕K401LB,版号K401LB REV:2.0。上电电流0.01-0.36-0.47,停了。电流没跳变,于是立马找BIOS刷上,刷了2个,故障依旧,不死心,上某宝买了一个,结果刷上还是一样。一般电流没跳变我都考虑BIOS、内存、南桥,这机器板载内存、板载CPU,南桥跟CPU是一体了,5代i5,算了,还是从板载内存下手吧。查了论坛,大多都说改PCB_ID信号,这板子只有2个PCB_ID,反复试了,不行。

PCB_ID不行,那就是DIMM_SEL,查图纸
DIMM_SEL0信号是低
DIMM_SEL1信号是高
DIMM_SEL2信号是低
这就一个一个慢慢试了,试到最后

DIMM_SEL0拉高,DIMM_SEL1不变,DIMM_SEL2拉高。
上内存,电流开始跳变
装机,搞定。
第一次遇到板载内存坏的机器,维修真的需要耐心,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各位做参考了。
附带买的BIOS

 会员596871300鑫豆2024-3-14 19:43
 会员4735342元2023-2-3 14:45
 会员6722452元2023-1-30 11:59
 会员6243452元2022-12-31 18:53
 会员4696212元2022-11-13 19:47

网友A:
收了几个大洋???
你那图片怎么拍的,这么清晰的局部图很难拍到,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几个大洋???
你那图片怎么拍的,这么清晰的局部图很难拍到,请教!

手机拍的,手机拿远一点,对焦好了再放大,然后再靠近,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DIMM_SEL0-3都置高, 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外插内存条。

网友:
ASUS 屏蔽板载内存确实需要考虑几种方案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网友:
华硕  机器 屏蔽内存信号很多啊  PCB 和现在的IMM   上次好像看到USBid的也是

网友:
楼主,你很牛逼啊!ASUS的机器屏蔽板载内存很不好搞的啊!

网友:
厉害了 一般屏蔽板载内存很难弄的

网友:
还是没怎么看懂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雷锋吖  下次碰到就可以直接干了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哦,不错啊 。。。。。。。。。。。。。。。。

支持 反对

网友:
又是一個新的方法,收藏和加分有機會碰到再試試看 謝謝你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什么都是板载的,又没图纸,,,点位图信号稍微不懂就找不到,,,,,

网友B:
这个图纸 是哪里的 能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 是哪里的 能分享下吗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002-1-1.html这里下的

网友: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呵呵,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