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奇怪故障

楼主(2017-11-27):
机器来的时候点不亮,电流在1.2左右  于是加焊北桥 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拔掉内存电流一样1.2左右的,加焊重植都一样,最后换北桥才好的

网友:
我不会修这种跑马以后的机器  我这样的话也很头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