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版号LG4858 老是烧CPU

楼主(2017-11-27):
如题都换了2个U了I5的呀 ,亏的血本无归了,第一次CPU电压短路 MOS管坏了,控制芯片也坏了,换了,都正常开机了, 当时就怕烧CPU就换了一个双核的,咏鹅了一个星期没有问题,就给客户换了一个I5的,客户用了一个月,有突然黑屏,CPU又烧了,MOS管也短了了,接着把全部MOS管换掉,管理IC 换掉,BST电容换掉,这用了10天又烧了,晕呀,哪里出问题了呀,修好后,运行游戏MOS也不发热

网友:
你这个问题出得相当频繁,说明芯片电路工作不稳定.更换修复亮机后是否有使用示波器进行芯片驱动信号部分进行检测.即使更换了,但是没有进行检测,它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仍然是你不能预料的.芯片的反馈等关键引脚也要测量一下,这些状态都是指开机的时候测量,或开机一两小时不关机时再测量一下.    修机器嘛总会遇上个别另类的难故障,以前我都老怕G470了,总是时不时的不出现CPU供电,不定时的,有时几天也正常,或者出来一下就掉电了,简直让人不得安定对待

网友:
我也有一台奇葩的机器,             老是烧保护隔离,换完就好不一定用多长时间又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