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救。iphone6s 刷机后无法激活

楼主(2017-11-27):
iphone6s 刷机后无法激活
请教各位。前天接到一台国行6s。刷机前查了五码没问题。
但是刷机后激活一直不成功,无论是换wifi ,用流量,还是用itunes(显示无法读取设备激活信息)依旧激活不成功。
手机激活界面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到现在两天不同时段一直尝试不成功 。请教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2G接收发送, 前段时间也碰到一个

网友:
NFC也会引起激活不了。我修过一次

网友:
最新进展是我试了2G跟所有软件激活方法都不见效。我准备动手查硬盘跟字库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6无法激活,wifi 和蓝牙地址都对的,硬盘没动过,不是扩容机,总是提示无法接通到服务器激活不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哇 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最新的  卡贴插上去 试下?

网友:
有个7P也这样  还顾客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遇到的不是换网络好就是换张卡就好,要么就是自己查码看看对不对。

网友:
重写下底层试试吧 我的写了底层就好了

网友:
五码匹配就是个坑 不管序列号怎么写 WIFI怎么改 貌似爱思一律五码匹配  你这台明显动过硬盘的吧   特征一模一样的 已经不能激活了   不管你怎么改 都是无法连接服务器扩容机写配套的可解   可惜的是已经不能再刷10.33了

网友:
我是小白,以前遇到过,看看手机卡读取信号正不正常,不行就直接重植基带吧。

网友:
我遇到的是扩容的,你仔细看下,是不是扩容机器,五码不全。底层没写的,如果是你就别想修了,爱思助手差的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