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增强家里路由器的 Wi-Fi 信号?

楼主(2017-11-27):
如何有效增强家里路由器的 Wi-Fi 信号?

网友:
这儿有9种办法能让你的WiFi信号增强或者说更稳定~

让Wi-Fi更稳定的9个小妙招,居家旅行必备!

  • 路由器,现出来
大多数人都会把路由器藏起来,因为看上去太丑或者太占地方……(路由器:怪我咯!)但是,把路由器放在壁橱或者柜子里面都是会降低Wi-Fi速度的~墙壁和房门都会吸收信号君,降低信号强度,然后可怜的信号君就扑街了。
我们可以在家里找个中央位置,然后把路由器放在那附近的桌子或者书柜上。因为有些路由器被设计成向下发射Wi-Fi信号,只要把路由器放在高一点的位置,信号君们就可以愉快地在房间里面传播啦~
2. 家电和金属物体,乃们走开~
我们的信号君十分脆(ao)弱(jiao),只要旁边有微波炉、无线电话、荧光灯,它就会被影响到,甚至隔壁老王的路由器都会让你家的信号君晕倒在路上。为了减轻干扰,我们应该把路由器放在远离家电的地方,然后调节成不同的频道和频率。

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网络工具,Windows用户使用无线网络分析工具(Acrylic Wi-Fi)、Mac用户使用空中Wi-Fi雷达(AirGrab Wi-Fi Radar)都可以定位到被干扰程度最低的无线频道。如果你想要更加容易的方法的话,大多数路由器都有自动设置以定位最佳频道。
对了!金属物体也会勾走我们信号君的少女心然后吸收信号,记得远离他们哦!
3. 定期重启……
大多数技术支持的问题都可以仅通过定期重启路由器解决(当你向网络供应商抱怨网络问题时,这也可能是他们首先要求你做的事),听起来很简单对吧~如果你买了出口定时器,你甚至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设置一个定时器以后,你的路由器就会在闲着的时候自己重启啦!
4. ……以及升级固件
我们都知道——进行固件升级十分费时间,而且还特烦人。不过如果你用的是老路由器,升级可以让你的路由器的软件以最佳状态更高效地运行。
记住:每七八年买一个新的路由器是最好的。
5. 调节路由器的天线
大多数路由器上方都有两个可以调节的天线。如果你的天线是互相平行的话,那么是时候调成垂直啦!当信号和设备内置天线平行的时候,DUANG!Wi-Fi效果是最好的啦~在笔记本电脑上以平面为宜,而在台式电脑上适合垂直。

天线在不同的设备上会有些许区别,这取决于你怎么做(肖像模式或者风景模式)。只要把路由器的天线垂直放置,就可以确保你家的信号君和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什么的可靠地链接起来啦~
6. 罐装啤酒?也行啊!
通常,在家装工程完成后喝点小酒是非常惬意的,但为了增强Wi-Fi,在你开始装修之前就喝光啤酒也是蛮有必要的嘛~其实,罐装啤酒饮料包装罐的铝成分可以让信号君们欢快地反射过去,还能将信号延伸,甚至比路由器的初信号更加强烈。

  下面介绍一下详细步骤

首先,把酒喝光(废话!),然后洗干净易拉罐。
然后,用剪刀或美工刀剪掉顶部,绕着底部剪一圈去底。在顶部开口下方重复相似的过程,去顶,但不要全部切掉,留1~2英寸(约2.5~5厘米)的样子以确保易拉罐开口还能用来粘贴。
再然后呢,从底部开始沿中间剪开,然后用力掰弯(嗯?)它,构成一个扇形或者抛物线,天线中的一根沿着易拉罐口贴上去,然后用一小块胶带或蓝丁胶什么的固定住,完成后把另一根天线用同样的方法改造。
尽管你的路由器看上去可能会很脏,但是信号强度会变强不止一点半点呀!(至少在某些方向上是这样)
如果你不想用罐装啤酒,你也可以用家里的锡纸代替做同样的装置。
7. 创建密码,保护你的网络
因为家庭Wi-Fi的速度会(轻微地)取决于使用人数,你需要的是一个复杂的密码:它能确保只有你批准的人才能使用你的网络(隔壁老王可以一边玩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路由器内置的安全工具选择一个由字母、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复杂密码。
8. 交错使用大带宽
如果太多人同时使用你家的大带宽,比如玩电视游戏,看奈飞台,或者在iTunes上下载影音,那么所有人的网络都会慢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猪队友吗)。你可以试试交错使用大带宽,确保每个用户都能顺畅地使用网络。
9. 有钱?买个中继器呗
大多数路由器的服务范围都大概只有150英尺(约45米)。如果你在一个大房子里生活,在远处的电脑和其他设备都是抢不到Wi-Fi的。最简单的维持信号的方法是买一个Wi-Fi中继器,它可以塞到墙里面,在你家某些地方增加信号的范围和强度。(但是网速会降低一点,毕竟没有什么是绝对完美的嘛!)

如果你有兴趣或者嫌贵,可以自己动手,用一些黑客编程的小手段把旧路由器改造成中继器。

网友:
花钱么?
不花钱当我没看见。

题主说花钱,那就好。
随便买个任何价位的路由器都能解决你的问题。

几乎所有价位任何档次的路由器都有桥接功能。
买个贵的就拿你原来的路由器当AP,买个便宜的就直接当无线AP。

网友:
小米WiFi放大器
39  元

网友:
如果是因为路由器放在一个屋子里而另一个较远的屋里收不到的话,可以再买个路由器,然后把它设为中继模式。具体可以百度:无线路由器 wds

网友:
前段时间家里买了个中继器,效果很糟,基本上信号是足了,但是没有网速,而且还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原来wifi的网速。目前我知道的解决方案是走电力线的那种方案和换一个450M的路由(理论上覆盖范围更广)没试过,没说服力,就酱。

网友:
买多个小型低功率的路由器,用中级Relay模式即可

网友:
你的目的是能用无线信号上网,那就不用局限在如何增强wifi信号,改为怎么把网络传过来,个人推荐买个hyfi, 300块的样子,搜一下就行,它走电力线,再在终端转无线。

网友:
①千万别将路由器放在房屋角落。WIFI信号通过墙壁会被消弱大半,但是很多家庭为了节省空间或者为了不太碍事,都会选择把路由器放在房间角落,这是最不可取的。②尽量将路由器放在家中比较高的地方。当然前提是得平稳,否则会有掉落伤人的风险。我们都知道信号由高往低发射速度最快,和水流速度是一个道理,而且从高处下来不会受到太多障碍物的阻扰。③让路由器远离墙壁。道理和第一条一样,除了要避开墙角,如果可以的话也尽量远离任何墙体,放置在客厅中央最好,墙壁是阻碍信号的罪魁祸首。④修改下路由器出厂设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买的路由器厂家设置的多是70%的速率,要想使WiFi速度更快,可以将其调整为100%速率。具体设置方法大家应该都会吧,打开路由器官网进行相关设置即可。

网友:
无聊时测评

网友:
离路由器近的话让路由器工作在5Ghz,距离路由较远且和路由器之间有隔墙的话,把路由器设定到2.4Ghz频段,还有电力猫定向天线等各种办法

网友:
尽量选择大品牌的路由器就可以啦。TP、B-LINK不错!要设置正确、避免电磁干扰、正确使用。
选个300M的家用路由器足矣。

网友:
换个好点的路由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
额外购买支持wisp的路由器,可以直接对已有的信号进行无线扩展,腾达,tp等都有不错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