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70开机要好久才亮机而且亮了也是卡死在logo

楼主(2017-11-27):
今天接到个联想C470一体机独显 版号 CIHASWSI VER:1.0 6050A2644601.A01,现象开机很久才会亮起,亮起了也是卡死在logo上,按键盘没有反应,论坛里的BIOS刷了结果,现象还是一样,U3800和U300都刷了, 电流是0.02-0.075-0.68 停留1分钟,再跳变0.65-0.78-1.6亮机,然后卡死在logo。 有哪个大师遇见这个问题,指导一下。

网友:
BIOS,不对,,你的硬盘取了试过没有啊

网友:
能去掉的外设都去掉了试的,都一个死样。

网友:
是不是AMD芯片组,  百分之70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几个BIOS试下,不行的话换桥吧

网友:
一般卡LOGO 直接先换个南桥 试下

网友:
先用烤箱或者焊台先烘烤一遍。在看看USB口短路没。在BIOS。在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是inter的,CPU和桥是合在一起的,整合芯片。

网友:
排除外设,还有你可以淘宝上找人买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