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公司网络故障

楼主(2017-11-27):
路由器日志里提示有ARP攻击.电脑都杀过毒了。还是提示那样,有时候网络一会很快一会又很慢。慢到打不开网页甚至直接掉网,重启路由才恢复网络。经常是同事用网流量大的时候会慢。这边查过交换机没有发现回路,病毒也查杀了,路由器里IP MAC也绑定了。还是不管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你的子网络里可能有人安装了 “管理” 类软件。
如果是可管理交换机,把关键IP绑定MAC ,比如:路由、服务器 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子网络里可能有人安装了 “管理” 类软件。
如果是可管理交换机,把关键IP绑定MAC ,比如:路由、服务 ...

是那种直接直插使用傻瓜式的。没法调节,假如是有人安装了管理类软件。有啥好的反这类软件使用么?求推荐2个

网友:
有啥好的反这类软件使用么?求推荐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种直接直插使用傻瓜式的。没法调节,假如是有人安装了管理类软件。有啥好的反这类软件使用么?求推荐 ...

这种情况。。。可以先在路由器里 把重要的机器IP 和 MAC绑定。
类似这样的软件:http://www.arpun.com/soft/list_1_14.html

然后,装个软件,,有人捣乱,,抓住XXXXooo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