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 LCD液晶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17-11-27):
今天收到一台DELL  S1909W的显示器.开机花屏,过会才能显示正常。不关机都正常。热机开关都正常。排线驱动板和电源都换过。论坛也有发这样的贴子没有修好的例子。有的说可以飞线解决,不知道线飞哪里。

网友:
屏面板坏了 !这种要对屏技术非常了解的才能修好

网友A:
屏的问题,这个要测量屏的侧面COF上面的焊点。COB压接不实,导致某一路电压过不来。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这屏不行了,,废了,。。。、。。。。。

网友:
3楼感觉是高手多让3楼讲讲啊。屏的型号最好也发一下啊。这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屏面板主控芯片加热试试,温度可以慢慢加高

网友:
上个具体的屏型号???
论坛有类似的故障帖,搜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这个要测量屏的侧面COF上面的焊点。COB压接不实,导致某一路电压过不来。

如果是接触不好,这个怎么焊,烙铁可以焊吗

网友:
这个烙铁不能焊吧,参考7楼建议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触不好,这个怎么焊,烙铁可以焊吗

屏型号是LM185WH1

网友:
屏的问题基本没维修点价值了

网友:
这个是明显是屏电路带不起负载    一般都是驱动管和驱动IC的问题  屏电路经常高温的  不过没有修过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多谢回复,这个屏给客装监控用了,只要不关机都正常,便宜点客户也很满意。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发现谁能修好过,一般能修的都是18.5寸的

网友:
学习学习,争取有一天变得和楼主一样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触不好,这个怎么焊,烙铁可以焊吗

烙铁不能焊接,可以使用导电胶把导线粘在玻璃测试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