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16年战神z7尸体机《 第二弹》, 从不开机到显卡报错

楼主(2017-11-27):
地址:佛山顺德空气:15°左右
心情:好闲无聊。

距离上一次维修战神过去了很久了,见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2366-1-1.html
大概一星期前,店里面来了一个妹子,问神舟电脑可不可以修。
刚开始在别家修过,没修好,因为还没过保拿去售后。
结果售后以人为修过为理由,说要换板五千。
于是拿到这里,给妹子报价维修一千左右后,妹子说要换新电脑,要卖给我们。
报了回收价格1000,妹子在询问朋友的意见后,一致认为这价格比较合理,于是就收下了这台二修尸体机。
上一下大概的配置。

下面开始进入修机程序。
先看看主板外观
隔离管子已经完全烧糊。
独显电感被烧过机,个别独显供电的电感已经被去掉。(测独显供电阻值只有001, 上家误以为显卡短路,其实此阻值是正常的,看来上家也是小白。)

首先把烧成碳的隔离管子处理一下。把碳化的黑色物体全部挖掉
挖到如下图这样
此时再测公共点 阻值为007,还是有短路,此时先不要烧机,测量一下公共点到各大电感的阻值,不出意料,公共点和pl2是直通的。打开图纸 发现是1.35V显存供电,同时此显存供电是显卡辅助供电之一,PQ16上管击穿。

换掉这组上下管之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300多。
接下来的维修步骤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因为都是前后关联的

公共点正常之后,我就想偷一下懒,绕过保护隔离,直连19v,先修开机测一下CPU和显卡是不是好的。
估计一般人都会像我这样做把

直接把隔离管的DS直连之后,无待机。
测3v和5v都没有
接下来查待机芯片条件

表笔随便一戳,发现16脚主供电vin1没有电,往前追
vin1是由u23转换过来的。经常修蓝天的朋友都知道,此芯片爱坏。
测一下u23脚位, 1脚VA没有电,2脚19v正常。 VA是插入适配器之后,无需过保护隔离就有的电,肯定是烧断线了,于是在1脚和2脚加个10k电阻。
加了电阻之后vin1有电了,3.3v也出来了,但是听到3v电感不断有啪啪的声音。类似那种滤波不良保护的声音。
拿出示波器,测到3.3v不断的有下拉动作,下拉之后瞬间又回到3.3.不像是短路保护,更像是前面条件不满足。
示波器测开启,正常很稳,继续测vin1,发现就是这里的问题,vin1不断有下拉动作。
看来改电路失败,只好把u23取掉。下面说一下此电路改装方法 非常简单
vin直连vin1. 顺便把开关信号连一下。

改完之后,3v正常,5v由于没有开启,所以没有5v也正常,按开机有触发,但是触发的电流很小就掉了。
接下来测示波器测5v,发现5v电压只到4v多就马上保护了。
但是测5v阻值又正常,但是此时还要测5v二级电压,果然测到5v二级电压短路。烧鸡摸到电源口旁边usb口的5v果断电容短路,拆掉之后,触发顺利亮机。
这些操作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才是苦难的开始。

战神logo显示之后,黑屏进不了系统,重装试试把。
装win7,显卡报错43
装win10 打上独显驱动之后,黑屏进不了系统。

由于此机器之前被上家烧过独显供电,而且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估计大家都会和我一样,本能的就怀疑显卡或者显存坏。
测了一下独显的各组供电正常后。

先定显卡,三百多一个,比别家的贵,但是保上机,到货之后,换上去,故障一样,驱动还是打不上去。于是把显卡取下,退给卖家。
问了朋友,都说显存坏了会导致这种情况。而且鲁大师检测独显显存只有1GB

再订显存,听了同事意见,只订两片,挨个换,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只能认为六片全坏了。再订4片换上之后,故障依旧,此时陷入困境,甚至去买了独显vbios刷上去。
和朋友交流时,朋友说可能是板层断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得救了 当料板把。

于是返回去看看洞的地方有没有断线,非得找出断线连上他。
转折点来了!!

很明显的PD5断线,这是连上线之后的样子,看一下图纸pd5的作用。

PD5产生acin

飞好线之后,开机试试,电路跳到3A多,这是之前都没有的情况(之前都是2A)左右。
果然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显示独显工作正常。
真是怎么都没想到小小的acin影响这么大。

但是不到两三分钟,系统就蓝屏了。

好吧继续修,我能把你从不认到认,就能把你从蓝屏修到正常。
于是再次联系卖家,把退回去的显卡重新买了回来。换上之后正常亮机,鲁大师跑分一切通过。抹上绿油,收好尾,发贴把此次维修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大家注意此次维修的一个最重要的点,ACIN
常理情况下显卡条件正常了,就应该工作了,但是谁也想不到ACIN竟然也是独显的条件之后,  ITE85系列的EC果然很强大,管的很多。维修成本大概500.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希望看帖的各位同行帮忙加一下分

补充一下,经过月饼老师指导,发现导致显卡不能用的原因可能不在于ACIN, 最终原因可能是GPIO12_AC_DETECT_R 此信号直接进显卡。
身为迅维学员,非常感激毕业之后还能得到这样的指导,感谢迅维。

 会员1991282元2023-2-3 15:41
 会员12185232元2022-12-26 23:59
 会员12857972元2022-10-1 10:02

淘宝买的工厂bios 包含kbv.rar

网友:
真是厉害
峰回路转!佩服!。要是我,估计已经放弃了
帮楼主附上电路图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1517-1-1.html

我觉得可能跟EC无关。

网友:
这种机子看了一般都不修了   直接拿走修不好

网友:
我靠楼主好牛逼啊1都能修道这种程度真的是废了好大的劲啊!顶一下!

网友:
加分的好多,回贴的好少,哈哈,我占个前排,小强厉害,加油

网友:
大修之后这个笔记本可以什么价位卖出去?

网友:
这种维修我最怕不稳定

网友:
只能说人才辈出,没多少人能这么胆大心细了

网友:
峰回路转,精彩,精彩
修到这个境界,以后都不算事了

网友:
太厉害了!!不知道是怎么坏的!会不会有隐藏故障!

网友A:
这战神修好能卖多少钱,会亏吗。

网友:
楼主厉害水平确实不一般

网友:
太经典了,读来荡气回肠之感!目前来说,我绝没有这种闲心研究这种故障,重要的是,技术还有一段距离,哈哈哈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掰那绝对不是一般人

网友:
修来修去,修好了就是厉害,都能把死的讲的变活了

网友:
成本这么高,版主好魄力啊:daxiao:

网友:
楼主 技术很高了很高了

网友:
楼主这耐心   这技术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行家一看就是有经验的大牛666厉害了

网友:
见过最有牛的大神,都烧成这样了,还能沉住 气的修。佩服。

网友:
这配置看着眼馋啊,搞维修还真是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战神修好能卖多少钱,会亏吗。

马云卖5900  估计这个月的房租 这台机子就够了

网友:
迅维出来的人就是牛啊

网友:
峰回路转,精彩,精彩
修到这个境界,以后都不算事了   维修界的楷模。要学习啊

网友:
真是想不到这样都可以。太有耐心了

网友:
我们这里基本碰到这种故障 直接换板了 修几天不划算 换板钱来的快多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不卖个3000就对不起楼主的努力

网友:
佩服你的技术,收机成本有点小高

网友:
我靠  这都修上了  可以啊 楼主  不得不佩服 66666

网友:
楼主这水平真是了得啊

网友:
炉火纯青 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个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分析明了,还是佩服楼主的毅力,发出个这精典的一贴

网友:
楼主技术牛X,魄力也不是一般的大,加分顶上去。

网友B:
1:AC/BATL#
             AC_IN为High,
             BATTERY为Low
2:DGPIO12_AC_DETECT
             EC Alway low,
             只有BIOS通知才动作,不然永远是low

网友:
楼主还是用有点偷懒了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先弄保隔的啊

网友:
楼主好是厉害啊  真是佩服楼主的功力  断线都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AC/BATL#
             AC_IN为High,
             BATTERY为Low

层主这些引脚定义哪里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