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YOGA 14

楼主(2017-11-27):
THINKPAD S3 YOGA 14 通电不显示 偶尔能开一次机 开机正常 BIOS刷过 主板供电都正常,不显示的时候电流不跳变,求思路  CPU是板载灌黑胶的 15年初的机器  是否有通病

网友:
现在这种板子真的很不好修了啊 ! 集成度太高、坏了还不好换!

网友:
CPU容易坏。。。。。。。。。。。。。。。。

网友:
这种情况u坏的可能极大,最好先刮胶,重装一下u.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 不过这种U好贵

网友:
估计是哪个件不良导致

网友A:
南桥有问题 哦 ,之前 有修过 ,更换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问题 哦 ,之前 有修过 ,更换就好 了。。。。。。。。。。。

桥和U一体的 芯片超级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 u 。。。。。。。。。。。。。。。。。。。。。。。。。。。。。。。

哎!              无法下手啊  这种U好难搞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U的问题,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想换却不敢换

网友:
先放在烤箱里烤一段时间   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