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种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7):
很多机器莫名就这样子了!!!

网友:
台式主板吗

网友:
蓝屏代码F4 你从内存到硬盘替换了试试!呵呵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 如果没猜错你应该换了固态

网友:
做系统试了没有啊,网上查查蓝屏代码看看

网友:
进看一下硬盘的模式吧,sata选项里面

网友:
先系统后硬盘在就是内存了一个个的去测试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蓝屏代码百度都有的

网友:
排除吧  蓝屏属于疑难杂症     先把能换的一个一个换的排除一下

网友:
解决                                                了吗

网友:
内存 硬盘 cpu 显卡 系统 能拆下来的先换了再说呀  ····

网友:
先排除试一下啊。我一般都先装系统的

网友:
不看代码  做系统  。。。。。。。。。。。。。。。。。。。

网友:
内存或者系统有问题。先做系统后换内存

网友:
蓝屏代码F4 你从内存到硬盘替换了试试!

网友:
硬盘   系统         内存

网友:
蓝屏少不了那几个问题     内存   硬盘    系统    主板的问题不多

网友:
硬件问题!很痛苦的!!!

网友:
重新启动。我遇到这种就是重启就好了

网友:
替换 硬盘和内存试一下吧。

网友:
建议先装系统 然后在换硬盘 内存试试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看看系统,装了系统不行测测硬盘,还有内存,电源,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百度就可以 ,没有特殊做系统是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笔记本。不断的乱跳各种蓝屏代码,结果是。主板电路故障,网卡检测不通过,导致各种蓝屏代码

网友:
固态硬盘吗,换个硬盘先,,,,,

网友:
三代的内存容易出问题 看总蓝屏还是偶然,先做下系统  从软件着手 再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