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 10273-1M 四显存独显无待机不触发艰难维修(论坛首例)

楼主(2017-11-27):
如题。。。。
收到同行的这个机器。。。。拿到手里插电就是无待机,按开关键不触发。。。

心里想,,,这也太简单了。。。
万用表量待机两个电感。。没有电压。。。
直接弄出图纸。。。找到待机芯片。。。条件全部量了

其他脚位供电开启都正常。。这个就不说了。当量到2脚和4脚。。。这个两个开启都是5V电压。。。心里想都是正常的。。(这里开始走弯路

想到条件都正常。直接吹下芯片,换了电感后面的两个滤波电容。。。
还是不行。。。差点想换待机芯片了。。。找了一下芯片盒子,。。没有!然后就没换
后来看了一下这个图
还有个转换芯片3V 5V开启的。。。
插电。。。。量了一下PR4105两端都没有电压。。。说明3V_5V_EN 这个信号不对。。
这个不正常。。。。
后来我还去量开关。。只有2.5v(这个好像也不正常。。但是到最后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中途我还跑线。。量了对地阻值,)
这个开启来自EC
开始刷BIOS ...
刷了N个。。不行。。。。死活不出
后来还是量EC待机条件。。。供电都有
量到ECRST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1.1V(不正常,又开始跑线)看到这个
难道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拆了。。Q2704
复位正常了。。。3.3V ,再量了一下 3V_5V_EN 有1.2V
奇怪。。怎么变成1.2V了,对地阻止也是正常的。。
还是开 不了机。。。。没有待机电压。。。但是5V 有1.1v 而3.3v没有电压。。
这里我就死磕了很久。。。跑了很多电路。。。想过换EC了。。。
后来发现还是有个信号不对。。就是 PURE_HW_SHUTDOWN# 这个没有电压。。。这个跟Q2704管子连接的
我拆了单独量还是没有电压。。。继续跑线。。
跑到这里
怎么又回来了。。。。。痛苦啊。。。(这个期间,我真的很郁闷,我把D3601拆了,还是不出待机电压。。。)
3V_5V_EN这个电压还是没有3.3v只有1.2v(这是因为我刚刚把Q2704拆了,没有装)
维修陷入了苦境。。。
后来想下这个电压没有。。肯定是有供电的。。
继续跑。。。 PURE_HW_SHUTDOWN# 这个信号
到这里
U2702图纸显示没有装。。。。R2725上拉。。。一头有电压3.3V。。一头没有,拆了电阻量阻止,又是正常的10k.量对地又没有短路。。。
这奇怪了。。。
不管了。。直连。。。
PURE_HW_SHUTDOWN# 这个信号正常了。。。。
把Q2704装上。。。
插电。。。
终于正常触发了。。。
最后显示了。。。。
其实你看我说的那么简单。。。。其实中途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各种条件跑线的查。。。。抽了多少烟。。论坛也没有这个案例。。。我想论坛查下别人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一查,都没有。。。郁闷死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有3.3v 5v 电压的。。。待机芯片的2脚和4脚应该是低电平。。。才是正常的
开始我以为5v是正常的。。。这里就误导我了(希望以后同行碰到可以少走点弯路)
开关键2.5v也是正常的。。我现在修好了。待机电压出来了,开关键还是2.5v,也是可以正常触发亮机的
这个机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 3V_5V_EN 这个EC过来的开启电压。
而3V_5V_EN这个信号又跟PURE_HW_SHUTDOWN#挂钩的。。。
PURE_HW_SHUTDOWN#这个没有电压,导致拉低了3V_5V_EN而没有待机电压。。。
最后。。。解决强制给PURE_HW_SHUTDOWN#一个3.3V电压。。。把R2725直连就可以了
R2725具体我就不发了。。以防你们偷懒。。自己去实物主板上面找吧。。。很容易找到。。。
修机也修了很久。。发帖子更久。。。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故障原因都发出来了,解决的办法也说了。
有人的捧个人场,有分的捧的分场

 会员2362492元2023-1-15 16:53
 会员945282元2022-11-24 10:55
 会员194932元2022-10-15 13:48

网友:
沙发自己拿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同行机器就是不好修故障比较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SHUTDOWN#这个信号是不是检测温度的?

网友:
2脚和4脚开启不是低电平,一般正常开启时是2V,华硕机器上用得很多的待机芯片

网友A:
写得有点乱,看了很久才看懂     、

网友:
rt8239这个待机芯片见得少     tps51123    51125      rt8206    8205见得最多

网友:
看来哪个脚位电压多少都得知道,否则是不行的

网友:
确实挺艰难的维修  加分了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 不要误导新人   2和4低电平肯定是关闭待机的 高于4.5也是关闭  复合引脚 电阻接地就是开启 同时也是电流设置  一般来说1.2-2V之间 看电阻大小了  直接接地也就是低电平 肯定关闭对应的3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 不要误导新人   2和4低电平肯定是关闭待机的 高于4.5也是关闭  复合引脚 电阻接 ...

我量的时候是没有电压的。。。板子已经给同行了。。
只是个借鉴。。。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有点乱,看了很久才看懂     、

修的时候更乱,维修艰难。。。。。

网友:
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一般来自温控芯片,楼主是不是没有查完啊?感觉楼主没有找准故障点

网友:
直连的  应该还是没找到真正故障点,期待没别的问题吧

网友:
太复杂了,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直接叫客户换版。。不过楼主技术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