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7-11-27):
今天接了一太Sony 笔记本  顾客说摔了  开机显示就掉电       但是用电池加电源可以开机显示 就是会掉电  直接用电源开机无反应    这个是测试的EC各个电压   各位告知下还有那个电压或者型号需要测试的 LID# 有3.3V

网友:
s5_on 有3.3V..........................

网友:
检查了没有掉元件..............

网友A:
同  今天修一个mx273  从保护隔离mos管短接,,接电池后直接大段路,人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  今天修一个mx273  从保护隔离mos管短接,,接电池后直接大段路,人都不好了

我的机器放弃了.........Sony 有点南搞

网友:
SONY 放电  经常好

网友B:
现在就是用适配器开不了机吗?看看隔离过了没有 是不是后面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  今天修一个mx273  从保护隔离mos管短接,,接电池后直接大段路,人都不好了

拆掉电池充电管,有惊喜

网友D:
第七脚不是复位吧 你应该找错脚位了 仔细看看EC待机吧 NBSWON 1.4V看看是上啦不正常还是板成漏电

网友:
什么型号机器也不说明一下,怎么看哦

网友E:
SONY好修的好修  不好修的就难修

网友:
索尼的保护做的好,摔过的一般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里有个和你一样的,修好的告诉下

没有维修好  ....放弃了  隔离都没有问题 待机3V-5V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用适配器开不了机吗?看看隔离过了没有 是不是后面断线了

隔离没有问题  插电源有待机就是EC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电池充电管,有惊喜

MOS有问题吧    一般插电池短路 隔离管短路了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七脚不是复位吧 你应该找错脚位了 仔细看看EC待机吧 NBSWON 1.4V看看是上啦不正常还是板成漏电

这个没有另外接上啦...我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Y好修的好修  不好修的就难修

Sony确实难搞.....经常搞死仁.....

网友G:
摔的起码看下有没有掉件,是否桥虚焊哦

网友H:
先修好让适配器单独能开机,然后再看看好了没有

网友I:
索尼的有点难搞  碰到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掉电?"开机显示就掉电、这个你的用示波器 测所有的供电电感、看看波形怎么样、一般都是电容滤波部分 主要检查一下cpu供电的旁边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J:
Sony 的中间针信号,原装电源适配器,调节也是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分享哈、、、、、、、、、、、、、、、、、、、

放弃了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摔的起码看下有没有掉件,是否桥虚焊哦

没有掉件   没有虚焊...植过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索尼的有点难搞  碰到都直接放弃了

我现在也是直接放弃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Sony 的中间针信号,原装电源适配器,调节也是会不触发

更换试过了 没效果  都一样的.....

网友:
绝对没有 ......已经查看过了   BGA也重新植过了

网友L: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学习学习

已经放弃了 --太难高了..........

网友:
sony通病很多放电就行。。。。。

网友M:
修好没有 ,修好了麻烦分享一下维修过 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好没有 ,修好了麻烦分享一下维修过 程谢谢

放弃了   没有维修了  太难搞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修好让适配器单独能开机,然后再看看好了没有

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EC工作条件死活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