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20 提示电源报错。

楼主(2017-11-27):
麻烦问一下,电源口的电源检测针是多少伏。我怎么量的是19V。感觉不对。

网友:
平时大家都不量吗?、、、、、。。。。。

网友:
戴尔的要用原装跟安数够的才不会报错

网友(点评):
适配器报错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的的 ...

网友A:
我看老是讲的视频,好像是3.3V。具体要看下学习视频了。

网友B:
19V肯定不对,具体需要多少V还是得看机器图纸,一般是19V经过分压得到,还有些新款的检测针是个波形的呢

网友C:
EC 那里是3V左右  但是波形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   dell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这款是没有电压的,19v肯定会报错的,ps_id检测过压

网友:
19伏那么高肯定不对了,看图纸最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老是讲的视频,好像是3.3V。具体要看下学习视频了。

我是说裸量。。。。。。。。不是插主板上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肯定不对,具体需要多少V还是得看机器图纸,一般是19V经过分压得到,还有些新款的检测针是个波形的呢

单量这个电源口是多少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 那里是3V左右  但是波形  最好用示波器打下   dell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单独这个电源口的检测针是多少伏。。。。。。。。

网友E:
刚找个dell的电源口裸口测就是19V,dell的最好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找个dell的电源口裸口测就是19V,dell的最好用原装适配器

多谢看来不是电源口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找个dell的电源口裸口测就是19V,dell的最好用原装适配器

瞎说,您没实测就不要给楼主误导

网友:
一般单测适配器的话(不介入主板),中间检测脚是没有电压的,19V肯定是不对的,您确定您量对了吗?

网友:
还真没量过  不过一般直接用原装适配器就直接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这个电源口的检测针是多少伏。。。。。。。。

3v                                                 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瞎说,您没实测就不要给楼主误导

谁说我瞎说了,我刚还测了下。你自己测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说我瞎说了,我刚还测了下。你自己测下看看

您仔细量一量,楼主说的可是中间针脚

网友:
空载肯定是19V啊,正常插上去之后是3点几伏

网友:
这个 无语  没量过

网友:
一般都是3.3。。。。。。。。。。。。。。。。

网友:
一般是两三伏左右吧,19V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