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版号:K43SV NVIDIA REV 2.2 解决待机0.02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7-11-27):
ASUS k43s 版号:K43SV NVIDIA REV 2。

网友:
加焊南桥就可以了,一句话就说完了,还要三十个字:

网友A:
这个BIOS版本太多,有时下的准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版本太多,有时下的准的少

确实  挺多的  下错了能开机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