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山塞本,一开机就直接进BIOS,

楼主(2017-11-27):
DELL山塞本,,机器型号HSTNH_L05C-WL,板号SI431 REV:C一开机就直接BIOS,按F12也不起作用,从本网上下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的效果,还是直接进BIOS,进不了系统,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测试下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还有键盘排除下在就有硬盘模式

网友:
先看有没有认到硬盘 再调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看下bios有没有uefi 启动的选项   调节下 试试

网友:
一般这种硬盘读不了引起的。。。。。换硬盘试试。。。

网友:
进BIOS 是没检测到硬盘

网友:
键盘坏了吧  连键了

网友:
看看硬盘能不能认得到!看看硬盘能不能认得到!

网友:
山寨本,我是不接的。。。顾客肯定出不起钱。没搞头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试  也可以刷一个 BISO看看

网友:
最后查出来是键盘的问题,你的BIOS是好的,确实是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才想着去掉键盘,去掉好了, 最后把F2键给损坏了,还不用换键盘。

网友:
步骤就不对么  先拆键盘 哈

网友:
这种故障本来第一步就要拆掉键盘后进行下一步检查的吗

网友:
说明修机器,维修思路非常重要!

网友:
去掉键盘试试啊!F12出问题了,可定影响开机的

网友:
试一试把键盘给拔了,很多故障是这样的,看来LZ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足啊

网友:
先拆掉键盘 在试试
!~!!!!!!

网友:
是不是不认硬盘!!!!!!!!!!!

网友:
先排除一下键盘看是不是自动按下进BIOS快捷键了,或者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