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REV2.01

楼主(2017-11-27):
开机不触发,开关脚电压2.7,上图帮忙分析下哪里的问题,俺是小小学徒.各位大神帮帮忙,作业啊...

M5A78L LE 图纸.rar

网友:
不知道怎么关闭下载分。各位大神到时候我还给你们下载分吧

网友(2018-01-31):
上面是电阻  基本的跑线你师傅没教你???

网友:
我记得这应该有一个上啦电阻问题在查  IO条件!

网友:
点位软件都让你打开了  不会跑 ? 上面是啥 你点开电阻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下载分。。下不了。。。你能改下吗

网友A:
我也是需要这个图纸。。。呵呵你能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需要这个图纸。。。呵呵你能发给我吗

可以,在上面就可以下载了,没有下载分的话,签到就有了,这个是点位

网友:
哪里签到啊。。没有看到。。。。问下pcie插槽a13和14无时钟信号。。如何继续查?

网友:
电路一直的查下去,不难的啊,查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