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3上电故障

楼主(2017-11-27):
HP 15-E065TX
DA0R63MB6F1 REV:F

客户报修故障 :  闪断

大概测试了下,第一次正常开机进系统,出去放了个水,回来后就掉电了。  再开,电流卡在0.08A左右不动

拆机,裸板测试,电流卡在0.04A左右

大概测了下,3,5v内存供电,1.05v,1.5v,1.35v已出,其余未出

故障点:HWPG  只有0.7v

电压偏低,要么被拉低,要么上拉电阻有问题。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板材不良了

从简至繁

上拉电阻为PR207

10K电阻,测了下有15k左右,有点大,拆下来再测还是15k。
捡漏???赶紧找了个10k电阻换上,再次上电,一个吊样。

HWPG到了不少地方,懒得截图了,大概说下,此信号到3,5v,  EC,  1.05v,   1.5v,   1.35v。而这些电压统统都正常。。。

一个个来吧,先从最简单可疑的地方下手

直接拆了,故障一样

还有个二极管

这个替代了pr110,断开,故障依旧

剩下的就是直接动刀了。。。。上两张图意思意思

当我断开所有的连接点(包括EC14脚)HWPG居然还是0.7v。。。我艹,今儿点背

既然都断开了,直接改下线路得了,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pr207旋转90°,飞线至EC14脚,再上点绿油,紫外线烤烤,搞定收工。

再次测试,电流刷刷的跳了上去,直接亮机

最后来张亮机图

没啥技术含量,纯属来骗分的。大神勿喷

 会员5598342元2022-12-10 12:02
 会员11606892元2022-10-12 11:42

网友A:
搂主这么细心,,,遇到问题轻松应对

网友B:
我的换了换了个10K电阻就好了 可能我运气好吧

网友C:
电压0.7V看着像被二极管钳位了,

网友D:
楼主直接隔线断开的方法有点凶残啊

网友:
还是要像楼主一样,有耐心,才能修好主板。

网友E:
恭喜完修。 原来板材不良了,  EC脚密密麻麻的, 接在EC的14脚会不会比接在别的地方难度来的困难些(意思是接在别的地方, 焊接会比较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这么细心,,,遇到问题轻松应对

客气客气,这个运气好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了换了个10K电阻就好了 可能我运气好吧

人比人,气死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0.7V看着像被二极管钳位了,

不是二极管,相关的二极管就那么一个,断开还是一个样

网友G:
这还叫没技术含量啊  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原来板材不良了,  EC脚密密麻麻的, 接在EC的14脚会不会比接在别的地方难度来的困难些(意思是 ...

别的地方也没法接呀,看来图片没拍好。14脚是挑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接隔线断开的方法有点凶残啊

额,这位道友有什么不凶残的方法么,分享下呗

网友H:
主这么细心,,,遇到问题轻松应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这么细心,,,遇到问题轻松应对

哎,这也是闲的,忙的时候这种板估计早扔一边了

网友I:
楼主厉害了 就喜欢这种暴力的做法 没有就飞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还叫没技术含量啊  楼主太谦虚了

这个还真没谦虚;hwpg嘛,老生常谈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了 就喜欢这种暴力的做法 没有就飞一个呗

咳 咳,这是带坏小朋友的节奏呀

网友J:
楼主,你好牛逼啊!遇到PCB板有问题的机器只能这样修了啊啊!

网友:
能做找到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牛逼啊!遇到PCB板有问题的机器只能这样修了啊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K:
楼主只是飞了一个点到EC吗?EC的脚悬空?可是其他点的pg呢?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比人,气死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捡钱的机器还是很多的。。。。运气好喝水都能喝到金箔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只是飞了一个点到EC吗?EC的脚悬空?可是其他点的pg呢?还是低电平啊

没错,是悬空飞线。其他脚根本没影响,全断开了

网友L:
应该是板成有漏电吧  直接拉个3.3过去给EC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板成有漏电吧  直接拉个3.3过去给EC也可以

这样搞貌似会出问题哟。。。。。。。。。

网友M:
这么说是基板短路了?????电压都确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说是基板短路了?????电压都确定出来了?

没错,就是这样滴。。。。。。。。。。。。。。。